[求助] 请问版图修改后文件的大小减半是为啥呀?

楼主(2024-08-02):
如题,在copy别人画好的版图到自己库下面后(子版图没有复制直接调用的别人库里的),备份自己对于版图顶层的某两根连线改了线宽,保存的时候版图文件的大小,原来是1M,改完保存直接390k了,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哇,我看版图里的内容和之前的也是一致的哇,也没有删除啥东西,这个是为啥或者对于后续进行后仿真是不是会有啥影响哇

网友A:
这个PDK文件夹是否足够用来学习从RTL到GDSII的数字设计?

网友B:
If you want to compare two GDS files, you can use the Calibre dbdiff command.
https://www.eda-solutions.com/tag/dbdiff/

网友C:
你复制的时候要设置从底层器件开始复制,子模块还在别人库里肯定不会占用内存,别人删除以后你那个模块只会显示个叉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复制的时候要设置从底层器件开始复制,子模块还在别人库里肯定不会占用内存,别人删除以后你那个模块只会 ...

子模块好多我就没复制,但是我复制过来的时候大小是一样的诶,稍微改动一下就减半了,请问这样调用别人库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DK文件夹是否足够用来学习从RTL到GDSII的数字设计?

啊我没搞明白是啥意思,我这边是搞的模数混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you want to compare two GDS files, you can use the Calibre dbdiff command.
https://www.eda-soluti ...

wow,I have never seen about this. Thank you! Let me have a try!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子模块好多我就没复制,但是我复制过来的时候大小是一样的诶,稍微改动一下就减半了,请问这样调用别人库 ...

复制的时候设置一下就好了,可以直接从底层cell复制,如果只是调用整个模块不打算改动那无所谓,但是后期想优化或者改版可能会出问题。layout内存的问题没啥影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版图没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的时候设置一下就好了,可以直接从底层cell复制,如果只是调用整个模块不打算改动那无所谓,但是后期 ...

!好的感谢大佬嘿嘿,我现在也只是调一下顶层走线去debug,我也从底层复制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wow,I have never seen about this. Thank you! Let me have a try!

wow,ni hai zhen yong yingwen lai huifu!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w,ni hai zhen yong yingwen lai huifu!

我还以为是外国友友(尴尬),不好意思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