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好的版图自动修改格点

楼主(2024-08-02):
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这种情况怎么操作:
目前已经画好的版图格点为0.001,fab要求使用格点为0.005,各图形均不在格点上,请问有什么快速修改的方法,能使各图形均在格点上吗?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论坛上有修改offgrid的脚本,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B:
论坛有改格点的脚本 可以搜一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有修改offgrid的脚本,你可以搜搜看。

感谢!

网友C:
gds导出再导入也可以解决,好像要勾一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改格点的脚本 可以搜一下看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ds导出再导入也可以解决,好像要勾一个选项,

请问是需要勾选snap to grid 这个选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需要勾选snap to grid 这个选项吗?

好像是的,你试试

网友D:
把格点错误改掉后是不是会出现short或者金属断连的问题?然后再自己一点一点的改好?还是说现有的两种方法可以顺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格点错误改掉后是不是会出现short或者金属断连的问题?然后再自己一点一点的改好?还是说现有的两种方法 ...

格点差很多的话是会有的,只能改掉格点之后自己修

网友E(2024-09-04):
引用 网友C:
gds导出再导入也可以解决,好像要勾一个选项,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导入GDS吗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E:
可以请教一下怎么导入GDS吗

如果你用的是virtuoso的话,virtuoso窗口打开,左上角file选项export里选stream,填好各项模块名,提取文件名,选好工艺库和保存文件夹后appl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