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线和开关之间需要做阻抗匹配吗

楼主(2024-08-02):
有没有大佬知道,集总参数的1/4波长传输线和需要连接的mos开关之间需要做阻抗匹配吗,求解

网友A:
板级还是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级还是ic

是IC的

网友B:
高速接口都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接口都是需要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