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串联出现newll浮空

楼主(2024-08-02):
在画dac的时候电路提供的二极管串联版图连接完成后lvs能过但是会出现erc问题和二极管连接的线和二极管自带的nwell都出现了float的问题,请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NWELL接地了,沟通电路来确定是否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NWELL接地了,沟通电路来确定是否忽略

nwell接地会报lvs的错,跟电路沟通nwell浮空不行害怕会漏电但是这个erc又清不掉,现在以及换了p管进行防倒流了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