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 ADE Explore 掃描作圖

楼主(2024-08-02):
各位好,

照著 b 站的gmid教學影片進行gmid模擬,
最後在作圖時,發現畫出來的圖其X軸是依著Length去掃描,而不是 dc analysis 裡面設置的 VGS.

想請問各位有遇過類似的問題嗎?

ADE_explore

ADE_explore

Analysis_DC

Analysis_DC

网友A:
右键坐标轴有个Swap Sweep Var,可以更改扫描哪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坐标轴有个Swap Sweep Var,可以更改扫描哪个变量

謝謝您的回覆。

但是裡面的 Sweep Variable 只有 Length.

网友:
可以用matlab做gmid,Boris Murmann Stanford University gmid.

网友B:
calculator 中有个函数可以自定义坐标轴 waveVSWAVE 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culator 中有个函数可以自定义坐标轴 waveVSWAVE 函数

用 waveVSWave 都是error, 這問題也還沒解決。

error

error

网友B:
op好像只能看一个直流点   你要看扫描的参数要选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可以不在dc里扫描VGS,dc里的Design Variable取消掉,跟L一样设置VGS的扫描,绕后能在最后的结果里选择横轴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好像只能看一个直流点   你要看扫描的参数要选os

感謝!!!!!!!!
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就是os 與 op的差別!
因為在 2gm/ID 這份教材上是看到選 op, 就跟著操作,
不過在其他 gm/ID 影片上,確實是看到用 os 來操作。

再次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在dc里扫描VGS,dc里的Design Variable取消掉,跟L一样设置VGS的扫描,绕后能在最后的结果里选择横 ...

這個方法也可以!!! 用 op 就能跑。

太感謝了,收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