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数字逻辑画法

楼主(2024-08-02):
在smic画数字逻辑的时候由于没有全部包上衬底,会出现latchup,smic工艺下要逻辑器件也包一圈衬底接触吗?衬底接触可不可以打断一部分上面不大m1和CT孔?

网友:
数字逻辑不需要一圈吧,你试试把Nwell之类的连在一起?

网友:
逻辑不需要围一圈,特殊情况除外(有时候会有latch up)一般都是左右拼接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