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dlib库数字模块的讨论

楼主(2024-08-02):
关于andlib中的数字模块里面的
vlogic_high, vlogic_low, tdel, trise, tfall

这些要如何进行设置,
比如我要仿真一个用两个nor所构成的RS触发器

网友A:
前两个一个逻辑高电平,一个逻辑低电平,高电位给vdd,低电平给0,tedel是指延时,你不需要延时就给个1ns,后面两个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也都给1ns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一个逻辑高电平,一个逻辑低电平,高电位给vdd,低电平给0,tedel是指延时,你不需要延时就给个1ns, ...

谢谢,再问一下,前面我忘记看了,还有一个Vtran电压,这个电压又代表什么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前面我忘记看了,还有一个Vtran电压,这个电压又代表什么嘞 ...

就是翻转判断点,设置为vdd/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翻转判断点,设置为vdd/2就行

感谢,麻烦问一下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嘛,找不到,可以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麻烦问一下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嘛,找不到,可以购买

其实学习一下一些数字逻辑专业术语的英文单词就够了,都是有对应的,我也是没有资料,另外cadence有自带的help手册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学习一下一些数字逻辑专业术语的英文单词就够了,都是有对应的,我也是没有资料,另外cadence有自带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