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P、EDP接口协议中有没有定义时钟校正序列?

楼主(2024-08-02):
如果没有相关定义,那RX如何处理时钟校正问题?谢谢

网友A:
不确定你说的“时钟校正”,是不是我理解的“时钟恢复”(clock recovery),协议里有TP1是用作时钟恢复的,TP2/3用作符合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你说的“时钟校正”,是不是我理解的“时钟恢复”(clock recovery),协议里有TP1是用作时钟恢复的, ...

谢谢回复。不是 时钟恢复,而是看serdes相关内容时,发现serdes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定期插入一些时钟校正k码,用来调节接收FIFO,实现接收时钟校正和lane对齐,比如fifo要满了却还没及时取走时,就丢掉部分接收的时钟校正k码,如果fifo要空却没有及时接到数据,那就多填几个时钟校正k码。但是在啊DP协议中没发现这个时钟校正K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 时钟恢复,而是看serdes相关内容时,发现serdes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定期插入一些时钟校 ...

你说的这个K码其实已经在协议里了,DP协议里的各种标识符号如:(FE FS BE BS...)全是K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