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提高varactor线性度的办法

楼主(2024-08-02):
目前小弟在做的这个pll中,vco里面的varactor单独用nmos,控制电压范围内的kvco变化太大了,主要就是因为varactor本身线性度不行,网上查阅了一些了论文,第一个是把偏置在不同电压下的varactor并联,但是这个做法需要额外的偏执电路也需要隔直电容。第二是做差分控制电压控制一对nmos和pmos varactor,从中心向两边摆动的线性度确实非常好,但是要把整个pll做成全差分的,代价也有点大。想问问有经验的前辈,有没有比较简单点的办法,可以不需要特别好的线性度,只要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就行。

网友A:
变容管的电容给小一点呢  应该能降低KVC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容管的电容给小一点呢  应该能降低KVCO

不是降低kvco 是降低kvco的变化程度

网友B:
kvco补偿技术,可以将var做的分辨率很高,然后以二进制方式来选择,可以做一个类似查找表的算法,基于某个频率就选择哪些vara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co补偿技术,可以将var做的分辨率很高,然后以二进制方式来选择,可以做一个类似查找表的算法,基于某个 ...

有相应的论文吗,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应的论文吗,哥

这个的话可以找些博士论文看下,应该是比较老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