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reference电压大小为什么会影响性能?

楼主(2024-08-02):
28nm工艺下做了一个底极板采样的SAR ADC,但是参考电压减小后性能会变差,snr和sfdr都会变差,enob低了快1位,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参考电压可能影响开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可能影响开关速度。

但是采样率降低之后也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
那可能是参考电压降低导致fullscale降低,然后有些误差不随fullscale降低而减小。

网友:
开关的电阻会随参考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对比一下开关电阻,越低越好

网友:
你觉得VREF决定了啥?一个LSB又是谁决定的?什么模块又有最小分辨电压的限制?回答这三个问题,你就知道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