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ast Xor跑LVL出错

楼主(2024-08-02):
有没有小伙伴用fsat xor跑LVL,我前面用了几次还算正常,然后突然再跑就给我报错,报的是LAYOUT SYSTEM2 without LAYOUT BUMP2

然后我进去检查了一下,大概是因为自动生成的rules.fxor是空白的,我重启virtuoso还是没用,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没勾选这个选项吧。昨天刚遇到,当时忘记勾选这个选项就报一样的错误。开启就可以正常跑了

网友A:
没开启这个选项吧。昨天刚遇到,没开启就报一样的错误。开启后就正常ru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开启这个选项吧。昨天刚遇到,没开启就报一样的错误。开启后就正常run了。
...

这个我勾选了的

网友:
同样的错误,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把layermap 加上就ok了

网友(2024-11-1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