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calibre hight light 超过一定长度的走线

楼主(2024-08-02):
如题 想自动highlight layout中超过一定长度的走线 请教一下大佬 有没有办法
看网上有些这方面的很少 况且不详细

网友A:
这个可以用脚本去检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脚本去检测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 脚本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 脚本怎么写呢

就写超过一定长度就自动点亮应该就行 具体怎么写得去查查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写超过一定长度就自动点亮应该就行 具体怎么写得去查查资料了

我想知道的就是如何获取长度 计算总长度 然后根据结果highlight 这些细节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