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塑封IC的湿敏实验中refllow 3次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4-08-02):
塑封IC湿敏实验,在烘烤后是吸湿,比如Level3 30/60%RH 192h,然后有Reflow@260℃ 3次。
请问一下,refow 3次这个操作具体是什么?
是将IC过3次完整的reflow曲线,还是只要类似在260摄氏度下烘烤30s并进行3次就可以?

网友:
过三次完整的reflow曲线,这个是模拟SMT上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