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TCAM相关问题

楼主(2024-08-02):
请问各位TCAM中的partial pipeline mode是怎么选择啊,相关资料好少

网友A:
没有对应的User Guide么,请教个问题,TCAM IP支持entry的插入删除么,是调用API还是有硬件接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应的User Guide么,请教个问题,TCAM IP支持entry的插入删除么,是调用API还是有硬件接口呢 ...

抱歉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