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形式验证 | 如何对inout port设置ignore和feedthrough

楼主(2024-08-02):
请教路过大佬们

1、怎么在LEC中对inout port设置ignore?
2、怎么在formality中对两个inout port设置feedthrough,这两个port确是feedthrough的?
谢谢。

网友A:
1、LEC中set_system_mode setupadd_ignore -pin 端口名 -module <module_name> -revisedset_system_mode lec
2、在Formality的脚本中,使用以下命令来设置 feedthrough 端口set_system_mode setupadd_feedthrough -from inout_port1 -to inout_port2add_feedthrough -from inout_port2 -to inout_port1set_system_mode verify

楼主(2024-09-05):
引用 网友A:
1、LEC中set_system_mode setupadd_ignore -pin 端口名 -module  -revisedset_system_mode lec
2、在Formal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