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导入生成的器件尺寸错误,求指导

楼主(2024-08-02):
网表:

map:

生成的器件:

哪位前辈可以指导一下这种网表要怎样写映射文件,按照上面的map生成的器件识别不到具体尺寸

网友:
是不是不同的库啊,我之前导入网表,不同的库的话可能那些MP,MN要稍微变一下,匹配当前library的命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