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求助一下,设计了一个Class AB输出,已经调饱和了,仿真也可以实现轨对轨输出,但是

楼主(2024-08-02):
想求助一下,设计了一个Class AB输出,已经调饱和了,放真也可以实现轨对轨,但是我想设计偏置电路,为什么我的偏置电路只是刚刚加进来,没有连接到我的Class AB里,甚至偏置都没有给电源电压,我的电路再次跑DC就全部不饱和了,而且电流非常小。?这是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他啊。。。

我的原理图和参数:

DC仿真:

加入偏置电路后,偏置电路没有连接到电路里且没有给电源电压。DC仿真电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想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偏置好像没有给电压,都是0

网友:
偏置电路部分没有标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好像没有给电压,都是0

我故意的,我的意思是为甚恶魔这样会影响到我的电路,我还没连进去呢,我的电路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好像没有给电压,都是0

我故意的,我是想表达,我的偏置电路没有工作,只是加进来了,我电路的偏置还是提供的理想电压源,但是饱和的电路就不饱和了,为什么啊,

网友B:
答案就在图里   开始调dc的的时候和后面的图条件都不一样  此时输入共模电压为0,PMOS输入当然会导通    但是后面加入偏置之后输入共模给了2.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就在图里   开始调dc的的时候和后面的图条件都不一样  此时输入共模电压为0,PMOS输入当然会导通    但 ...

可是我没有做任何改动,偏置电路没有连接进CLASS AB里,只是单纯的放在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就在图里   开始调dc的的时候和后面的图条件都不一样  此时输入共模电压为0,PMOS输入当然会导通    但 ...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再次跑给的就是2.5

网友A:
偏置不给电压,可能导致仿真器不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不给电压,可能导致仿真器不收敛。

您好!我通过新建library和cell,复制电路图重新仿真后,现在已经调好了,但是,还是很奇怪,我想改变一下宽长比仿一下增益,电路也会变成下面图片这种状态,电压变5V,电流很小;不止这样,我加入交流小信号也会这样,然后新建library和cell再复制过去就会解决,但是总不能我每一次想改变点参数测试  就都要重新建立library吧??太奇怪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cmfb极性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fb极性调整一下

谢谢你!!问题解决了。但是可以给我继续解释一下为什么嘛,我刚查了一下感觉理解的不是很透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通过新建library和cell,复制电路图重新仿真后,现在已经调好了,但是,还是很奇怪,我想改变一 ...

建议闭环仿真    开环对大多数情况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