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转换器 软启动

楼主(2024-08-03):
想问一下这个软启动方案,这三个用红圈圈出来差分对的尺寸应该是一样的吧?如果是一样怎么做匹配呢?

楼主:
如果是两个的情况是红色的匹配方式,三个应该就是蓝色的匹配方式了吧?

网友:
一样。大不了加dummy,当4个看。

网友A:
无所谓,dcdc这种电路吃offse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dcdc这种电路吃offset吗?

起码不用太大吧,offset就是fb和vref的基础差值了,vout就不是很跟vref了。

网友:
管子相同,排在一起就可以了,ABBA这种匹配,用于正常工作的对管,软启动那个不需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