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温漂系数仿真

楼主(2024-08-03):
本来想仿真带隙基准的温度系数,不知道为什么跑不起来,提示步长太小。换成了vpwl信号源,虽然能跑但是不对。按照网上的方法,在option里勾选了gmin,也没法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检查了电路,也没有提示错误。

网友:
你这问题就给这点信息没法回答。仿温漂就用DC温度扫描,用什么vpwl,用vdc。先检查使能,电源;再看电路有没有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