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里面仿真的VHDL 信号名 有问题 求助

楼主(2024-08-03):
VCS 里面仿真的VHDL 信号名 在dve 合verdi  波形中怎么都显示大写了 有办法按照代码显示吗?

网友A:
verdi怎么弄不知道,不过你可以考虑用dv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di怎么弄不知道,不过你可以考虑用dve试试

dve 怎么弄 我发现dve 也是大写的?

网友:
我去找了一下,verdi好像有设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