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AC的问题

楼主(2024-08-03):
如图1所示是我的DAC转换过程,图2是从其他论文里找到的,我发现我的DAC没有像其他论文一样平整而是有像图三一样的凸起?我的DAC结构如图4所示,工艺是smic18rf的,我尝试过不同工艺的电容和理想电容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楼主:
顶一下别沉

网友A:
后面接了比较器?检查一下是不是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接了比较器?检查一下是不是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

感谢大佬指点!我后面确实接了比较器,我之前只仿真过tran noise,然后我印象里是达标的,但是没仿真过kickback noise,请问kickback noise该用何种办法仿真?另外我的比较器结构是如图所示的Double-tail的结构,请问如果kickback noise高了的情况下该换成什么结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指点!我后面确实接了比较器,我之前只仿真过tran noise,然后我印象里是达标的,但是没仿真过ki ...

建议直接 google 下 kickback noise 是什么,再 google下相关论文,加个理想buffer在 CDAC和比较器输入之间看看波形是否与论文中一致

网友(2024-11-01):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最近在学习DAC,希望可以学习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