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在仿真后,出现了这样的警告,怎么改呀

楼主(2024-08-03):
*WARNING* (GE-2067): geComputeQueryBbox: There is no graphical edit environment assigned to window(118) because the window is not a graphic editor window.
Make sure that your current window is a valid graphic editor window.
If it is a valid graph editor window,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Error* geqp: can't handle (-0.9375 >= nil)

网友:
调用geComputeQueryBbox ,它的返回值为 nil。试试geOpen(?window win1 ?lib "opamp090" ?cell "adc_sample_hold" ?view "layout_final")

网友(2025-06-22):
请问解决了吗?如何解决

网友(2025-10-11):
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