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skill当中使用system调用emx仿真后virtuoso会卡死

楼主(2024-08-03):
RT,在参考站内大佬后想用skill当中的system()调用emx对一个电感进行仿真。然后发现在终端中出现了emx status当中的语句,这应该是说明正常运行了EMX?
但是在之后就会进入卡死状态,virtuoso可以最小化但是无法进行命令行操作,也无法对skill IDE进行编辑,同时也无法关闭virtuoso,只能通过xkill强制关闭virtuoso。
求助有无前辈遇到过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virtuoso命令行如果输入 system("xterm &") 那么系统会正常打开一个xterminal窗口然后立刻返回(其实是不等窗口打开就返回了),如果输入system("xterm") 的话,那么virtuoso命令行就会卡死,一定要等到你的xterminal关掉之后才会返回。就这么简单,是SKILL解释器当前top-level控制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