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的偏置电压?

楼主(2024-08-03):
电源电压为3.3V,VIN=VIP=2.8V,VOUT=2.8V,如何设置三个偏置电压?

网友:
VIP/VIN这么高的话,建议使用NMOS输入差分对,关于偏置电压,一般是0.2V+VTH

网友:
最简单就过驱动电压加个0.15~0.2V

网友:
这个不是联发科的笔试题嘛,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