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记录一些与PLL有关的疑问,后续有答案后持续更新

楼主(2024-08-03):
一、阅读《CMOS集成锁相环电路设计》_张刚 后的疑问点:问题顺序与书章节内容匹配,问题描述比较简单,有些我也看不懂了,需要重新拿书对一下,算是一个记录贴,找到答案会更新到本贴中,当然如果有大佬知道答案欢迎回复。
1、PFD的非线性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P12
2、零界保持、辛格函数是什么?为什么零界保持会恶化相位裕度?

3、什么是谐波注入锁定?P52
4、发射器的牵引是什么?P53
5、为什么说过高的量化级数对分频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P63
6、为什么DSM噪声误差是以电荷泵在一个振荡周期内输出的电荷量为单位?
7、3dB带宽?谐振带通滤波器的选择性?P101
8、电感Q值的推导?
9、衬底涡电流是什么?为什么会有?P101
10、中间空心?P102
11、为什么电感的自振频率远大于工作频率?
12、NMOS开关管栅极接电阻?减小寄生电容和噪声?
13、Ring VCO的Q值? 是1~2还是小于1?P119 P120
14、图11.3为什么上下都接电流源?
15、时间抖动=电压方差/SR? 电压方差=kT/C?P125
16、参考杂散的影响?P132
17、为什么PLL会存在稳态残留相位误差?
18、分数杂散频率计算?P138
19、参考谐波的高次谐波注入牵引造成的分数杂散直接作用在VCO上,是high pass?
20、为什么传递函数在带宽附近会有peaking?

二、论文
参考文献《基于CMOS工艺的射频毫米波锁相环集成电路关键技术研究》
1、二阶CP PLL中的固有频率wn,阻尼系数,为什么说阻尼系数在1附近建立时间特性好,在(根号3)/2处群延时最平滑,在(根号2)/2处幅度响应最平滑?什么是群延时?
2、LC VCO中高阻层为什么可以减少衬底涡流效应?低阻层是否也可以?
3、为什么MOS管在饱和区关断时沟道电荷都流向源极?
4、CP中开关dummy管source悬空?

网友:
高手,现在锁相环都可以编程。你说的那些正反馈和测试仪器才能观察到

楼主(2025-08-01):
2、零界保持可以等效为0.5倍的参考时钟周期的延时,根据BW*Tdelay*360°可知,如果PLL带宽为参考时钟周期的1/10,那么零界保持会恶化18°的相位裕度。

楼主:
17、主要是cp电流的失配,开关时的电荷注入以及vctrl上的开关管的漏电引起的,最终会导致存在静态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