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C power clamp版图注意事项

楼主(2024-08-03):
以下是我总结的一些设计和版图经验与大家分享,同时也有一些疑问想向大家请教。
power clamp电路设计注意点:
1、通常foundry厂提供的design rule会有Power clamp的guideline,一般是规定MOS管的length范围以及total width。
2、找到total width 与length 要求后就是正常的设计,电阻一般采用poly高阻电阻,然后cap一般选择使用IO device的NMOS,其中栅极连电阻一端,另外三端连地;
3、反相器的话就是正常的由IO管构成的反相器,其中一般PMOS的尺寸要比NMOS大,我理解的是当发生ESD事件时可以更快的使得big MOS的栅极电压抬高,从而泄放电荷;
我看到有的foundry提供的std IO 中PMOS的面积是NMOS的60倍,还有就是这个反相器的尺寸设计原理是什么?design rule一般没见到过对它的要求,还请有懂的大佬解答。
4、再来就是big MOS了,一般supply voltage是多少就选对应的IO device最为big MOS就行,只要total width 和length符合design rule即可。

版图设计技巧:
1、power clamp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big mos的栅极画法,例如选择finger width为20u,finger为60,poly方向为垂直方向的话,有两种画法:
a:使用与poly垂直的M1把所有MOS的poly gate连接在一起,poly两端打孔,然后在用竖着的M1或者M2把两端的poly连接在一起,然后和反相器的输出通过底层金属连接在一起;
b:在poly gate正上方叠M1,然后在poly gate的两端使用via0孔把poly 和M1连在一起,然后再使用很多条M2垂直穿过poly与M1,通过via1孔把M1和M2连接再一起,最后再用一条垂直M2的M3把所有M2连接在一起,然后M3连接到反相器的输出;

疑问:两种画法中哪一种更加实用,ESD性能更好?
从画法上看,感觉画法a中big MOS没有什么特殊的画法,当ESD事件发生时big MOS的开启顺序就是从一端到另一端;
而画法b相当于把big mos的栅极通过M1,M2形成网状,看起来big mos应该开启的更加均匀一些?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有经验的大佬指教。

网友A:
请教一下,我们的esd版图是放在PAD的左右两侧,然后P/G在ESD器件上走就可以吗,有什么摆放上要注意的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们的esd版图是放在PAD的左右两侧,然后P/G在ESD器件上走就可以吗,有什么摆放上要注意的点吗 ...

可以参考对应pdk下的design rule里esd guide章节内容

网友(2025-02-17):
好贴。只是我不会回答。
好像放电管要做SAB。

网友(2025-03-23):
a画法很常见,没见过b画法,工艺制造原因不太会M1压着ACT AA,听说有过sh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