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2nm工艺下的1R1W SRAM选择

楼主(2024-08-04):
设计中需要简单双端口(有时也称伪双端口,1R1W),但在T12nm工艺下生成SRAM,发现MC里面的双端口选择只有Dual Port SRAM和2 port PRF;

选用Dual port SRAM面积代价太大(3倍单端口);
选用UHD 2 port PRF从生成的DS来看,面积倒是大不了多少(1.1倍单端口),但据称通常大于4kbit左右,不建议选择PRF;
请教各位大佬,在12nm工艺下,如何选择大容量1R1W SRAM?是当前Memory Compiler支持的SRAM类型不全,还是有什么别的方法。
THANKS VERY MUCH!

网友(2024-10-25):
tsmc 的12nm的2P  只有UHD2PRF 和2PRF   没看到大于3kbit不建议的说法   主要是看是不是满足你的速度需求

网友:
看 user guide ,是不是缺少memory compiler

楼主(2024-12-12):
多谢回复,使用的是FOUNDRY厂PDK自带的MC,确实没有使用ARM或者S家的memory compiler,不知ARM或者S家的MC是否有更多的two port (1R1W)SRAM的选择,跟单口SRAM相比,面积增加不是太多。

网友:
RF比SP面积只大1.1就直接用吧。觉得面积还是大,那你就用SP自己搭一个。上升沿读,下降沿写,看你速度是不是够。

楼主:
感谢回复,SP通过频率加倍来包装为two port的话,SRAM的速率主要看生成的Datasheet里面的Tcyc,如果SRAM Tcyc > 2 * T'(包装的two port时钟)就可以么,还是要留一些裕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