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设计与FPGA设计中乘法器的疑问

楼主(2024-08-04):
一直很好奇大家讲在verilog语言中使用 * 会耗费很多资源于是搜集了一些资料
首先:在FPGA中,如果直接使用*号,在综合的时候,vivado会自动判断是使用LUT资源还是DSP资源来实现。
这跟位宽相关,小位宽的时候vivado会使用LUT资源来实现,大位宽时则会调用DSP。
还跟资源相关,如果FPGA板子LUT或者DSP资源多,可以直接使用指令来约束综合。
        例:(* use_dsp48="yes" *)指定使用DSP
另外在IC设计中,因为很多情况下可能不会集成DSP上去,因此应该直接使用*号还是使用自己写的乘法器呢。一般情况下,还是直接使用*号,交给DC自己取判断来综合出乘法器电路,其会调用DesignWare中的乘法器IP。也可以写约束来具体选择哪种乘法器。
        大概是这个样子,个人浅薄的认知,有错误还请指正。

网友A:
直接写*就行了,设置好时序约束让DC自己去优化

网友:
如果你要自己定制乘法器内部的电路结构,可以自己写RTL甚至全定制自己画,如果DW的可以满足,就直接*。

网友B(2025-03-21):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就行了,设置好时序约束让DC自己去优化

综合出来的是一个组合电路??如果我要写256bit的乘法器,要跑1GHz怎么办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综合出来的是一个组合电路??如果我要写256bit的乘法器,要跑1GHz怎么办呢??
...

在乘法运算后面用寄存器打几拍,DC当中针对这个子模块设置寄存器重定时功能

网友:
打空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乘法运算后面用寄存器打几拍,DC当中针对这个子模块设置寄存器重定时功能
...

要输入什么命令

网友A:
是的,直接打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直接打拍

那综合应该加哪一条指令??时序约束有什么特别的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综合应该加哪一条指令??时序约束有什么特别的约束??

compile_ultra命令前面加上
set_optimize_registers [get_designs designA]

假设designA是包含需要寄存器重定时的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