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真实场景中Dual-Port SRAM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4-08-04):
看关于Dual-Port SRAM的论文,讲到其优势时,感觉大部分论文都是让其与一个Single-Port SRAM来作比较的。所以想请教一下,现实中用一个双端口,与用两个拼起来的单端口相比,哪种方法更为普遍采用呢?或者说前者相比后者的方法有什么优势?
求解答,谢谢!!

网友:
不同时钟时需求算一个双端口的优势吧

网友A:
是两个CLK同时读写,还是一个读端口,一个写端口?

网友:
肯定是两个单端口拼起来的成本优势更明显,但是不能同时读写呀,只能ping-po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CLK同时读写,还是一个读端口,一个写端口?

是两个CLK的那种

网友:
dual port sram能够支持读写两套时钟和地址数据的,能够当成异步fifo使用实现同时读写,系统搭配读写控制更加便捷,但是foundry工艺厂更多提供的是single port sram,因为工艺设计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