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用D触发器和逻辑门实现可加可减的计数器呢?

楼主(2024-08-05):
求助!如何用D触发器和逻辑门实现可加可减的计数器呢?
单D触发器可以做简单的二进制加法计数器,但是怎么把减法做进去呢?

网友A:
如果不要求用同步电路,直接用计数器,Q输出是加计数器,Q非输出是减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要求用同步电路,直接用计数器,Q输出是加计数器,Q非输出是减计数器 ...

是要求同步的,加减还需要靠使能切换。加到一个数之后维持住,减法使能信号过来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减

网友B:
做两个计数器,一个加计数,一个减计数,两个结果相减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两个计数器,一个加计数,一个减计数,两个结果相减后输出。

我擦,好有想法,这样好像确实可以,请问两个输出相减的电路做法是用数字逻辑里常用的那种全减器吗

楼主:
万分感谢啊!我学习分析一下!

楼主:
大佬,我根据这个图想了想,可能我要做的应该是算异步的,就是每个D触发器的时钟是不一样的,利用不同触发器的输出作为不同位数去控制不同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擦,好有想法,这样好像确实可以,请问两个输出相减的电路做法是用数字逻辑里常用的那种全减器吗
...

刚baidu一下,减法是通过和补码相加再加1得到的。全加器教材上就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擦,好有想法,这样好像确实可以,请问两个输出相减的电路做法是用数字逻辑里常用的那种全减器吗
...

这样做是不是太复杂了,递减以后再递增,加法器和减法器同时加减很容易导致跳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是不是太复杂了,递减以后再递增,加法器和减法器同时加减很容易导致跳变吧
...

两个计数器是时序的,减法器是静态的,不会有影响。可能会浪费面积。但很容易实现任何位数的。
对数字工程师可能就是几行代码综合一下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计数器是时序的,减法器是静态的,不会有影响。可能会浪费面积。但很容易实现任何位数的。
对数字工 ...

大佬,两个计数器面积成本有点难承担了,一个计数器有没有什么实现的好办法呀,数字几行代码好实现,对于模拟就太头疼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两个计数器面积成本有点难承担了,一个计数器有没有什么实现的好办法呀,数字几行代码好实现,对于 ...

刚想到一个好想法,同步计数器的结构,输出不要反馈回去,接加法器,正向计数时,加法器另一端接00000001,反向计数时加法器另一端接11111111,加法器输出反馈回每个D触发器的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求同步的,加减还需要靠使能切换。加到一个数之后维持住,减法使能信号过来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减
...

那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没仿真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想到一个好想法,同步计数器的结构,输出不要反馈回去,接加法器,正向计数时,加法器另一端接00000001 ...

我靠,我刚才想的思路和你这个差不多,因为我发现用二进制去加1111,忽略进位的最高位就等效于-0001。加法器我打算试试网上看到的那个行波全加器(其实这个面积也不小),我感觉计数器的D触发器直接用正常接法,只是把他的输出引出到加法器,与0001或1111加法,控制加哪个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没仿真你试试吧

开始我老板也是这么我说的结构,开始没搞出来,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没仿真你试试吧

老哥,这个结构好像不行哇,仿真没办法实现减法

网友D:
加用Q,减用QN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用Q,减用QN可行?

显然不行,D触发器上升沿触发,Q=0,QB=1,从Q切到QB就会导致后级触发器误触发。

网友:
baidu:同步模16可逆计数器电路

楼主:
最后还是改用数字代码写了,用同步逻辑实现了,异步靠切换D触发器是没法实现的,总有逻辑竞争冒险存在

网友E(2024-12-09):
上升沿翻转和下降沿翻转分别可以对应加和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升沿翻转和下降沿翻转分别可以对应加和减

是的,关键要注意在加减法切换的时候要处理,不然会有竞争冒险,波形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