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打叠层金属及金属间via的脚本文件

楼主(2024-08-05):
之前用过的一个脚本,换公司后找不到相关脚本:

功能是做成PCELL,自己选择两层 Metal层,直接鼠标左键绘制金属叠层及金属层间的via;
优点:不用理会底层是否存在金属层,因为如果用Auto via的话需要有底层金属;
在我使用创建CELL专门用来绘制顶层metal时,需要打via时总需要先绘制metal才能打via,很是繁杂,或者有其他解决方法,例如改auto via的参数,但我找不到相关参数。

网友A:
打孔时如图选择

网友B:
隐藏你不想下孔的层次,再用 auto 打孔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时如图选择

感谢,确实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你不想下孔的层次,再用 auto 打孔就可

好哒明白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