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否用行波计数器实现分频电路

楼主(2024-08-05):
要设计一个分频模块实现2分频,4分频,8分频,...,512分频,能否用行波计数器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自顶一下,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不建议,2分频,4分频,8分频,...,512分频的时钟之间存在delay,尤其是2分频和512分频之间的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2分频,4分频,8分频,...,512分频的时钟之间存在delay,尤其是2分频和512分频之间的delay! ...

那如果这些时钟域后续是没有数据交换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这些时钟域后续是没有数据交换的呢

那就需要看看你这些时钟使用来干啥的,如果确定不涉及数据交换以及时钟沿对齐,肯定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需要看看你这些时钟使用来干啥的,如果确定不涉及数据交换以及时钟沿对齐,肯定是可以的呀!
...

好的,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