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Trim电路数字编码为什么要用补码形式?

楼主(2024-08-05):
做的项目里面,trim码都是补码形式(如:0000,首位为补码,其代表所有数字码区间的中间位置)。今天突然想到,这种编码型式的有点在什么地方?对于模拟电路是省了一个反相器,编程里面是便于做减法,但是为什么模拟电路里面要用呢?求解答,是否和数字电路的知识相关

楼主:
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A:
只是为了把默认值统一设为0000,所以将高位取反,并不是补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为了把默认值统一设为0000,所以将高位取反,并不是补码

这样相当于默认值是在取值范围的中间,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弄成这种形式呢?优点是什么

网友:
如果是你用,你希望默认码下是你需要的电压,还是需要扫一遍才知道你需要的电压是哪个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相当于默认值是在取值范围的中间,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弄成这种形式呢?优点是什么
...

这样数字模块上电完成,码字接口就都是0,不用额外再去单独配置每个码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相当于默认值是在取值范围的中间,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弄成这种形式呢?优点是什么
...

省反相器,二四译码器三八译码器的诞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相当于默认值是在取值范围的中间,我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弄成这种形式呢?优点是什么
...

如果你是问为什么默认值在中间,那是因为trim要往上往下都有范围,不可能只往一个方向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问为什么默认值在中间,那是因为trim要往上往下都有范围,不可能只往一个方向trim
...

好的,明白了,thx

网友B:
难道不是为了更加方便的上下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为了更加方便的上下调整吗???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