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路设计仿真求助

楼主(2024-08-05):
楼主按照论文搭了个buck型的dc-dc电路,结构大概是这样的

我的电路占空比很低,vout-vin大概只有0.2-0.3v左右,不过因为一些原因没法用ldo做

仿真时发现以下问题:
1、只有在挂大电阻时Vout是正常的,挂小电阻的话压降基本全在开关管上,vout只有一点点,基本掉光了
我是通过切换负载电阻值的方法仿真的,请问各位大佬是哪里出问题了?

2、误差放大器的频率和带宽应该如何确定?在3dB处的带宽要和开关频率差不多吗?我看到说交越频率需要在开关频率的1/10-1/6,交越频率可以理解成EA的3dB带宽吗
3、斜波补偿和电流采样的相加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具体要达成效果是电感电流上叠加个斜波信号来改变斜率,但在电路上应该用什么器件来实现?

网友A:
1.  功率管的ron太大了,把并联数增加。
2.  交越频率指的是整个loop的 0db频率,不是EA的。
3.  如果只是仿真,在电感或者功率器件上串Rsense,或者DCR检测都可以,最好还是看看CPES建模相关的文章吧。

建议楼主多看看书或者论文,这些个问题都太基础了,资料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功率管的ron太大了,把并联数增加。
2.  交越频率指的是整个loop的 0db频率,不是EA的。
3.  如果只是 ...

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是有一些疑问,麻烦您解答一下
关于第一点,我的功率管W/L是10000/1,串个理想电流源单独仿真,显示的负载和我的计算值差的不多,都是0.3欧以下,但是当我改成小电阻负载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感觉不是功率管的问题,还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吗?

关于第三点,我做了电流采样电路,但是我看结构,还是不明白怎么在电路形式上将采样电压Vsen和斜波信号加起来,是直接用一个加法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还是有一些疑问,麻烦您解答一下
关于第一点,我的功率管W/L是10000/1,串个理想电流源 ...

你如果是candence仿真,直接把功率管换成analog库里的switch验证看下,排除功率管ron的影响。

斜坡补偿电路实现的方式很多哦,可以看下这个帖子的附件:https://bbs.eetop.cn/thread-4463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