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SOI工艺下的模拟版图

楼主(2024-08-05):
有没有大佬有做过RFSOI工艺中的模拟版图,有没有实际的layout图例分享一下,拿到这个工艺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要不要加guardring啊,感觉以往的cmos 模拟版图guardring占很大一部分,是整个layout都不需要加,还是说某些mos还是要加,不考虑latchup还要不要考虑噪声隔离呢。

网友A:
你SHIFT +G看看有没有给你提供guarding,没有那就证明在代工厂眼里就不需要那东西,我用的工艺就没提供,所以我layout一个guarding都没用,毕竟SOI器件间都是绝缘的,感觉加不加都不影响,再者不是所SOI已经完全消除掉latch up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HIFT +G看看有没有给你提供guarding,没有那就证明在代工厂眼里就不需要那东西,我用的工艺就没提供,所 ...

感谢回复,因为cmos里用太多了,一下子换工艺有些陌生,所以我们在做soi layout的时候,只需要plan好每个mos,然后连线就可以了吗,那如何隔离噪声影响呢,只通过拉开足够spac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因为cmos里用太多了,一下子换工艺有些陌生,所以我们在做soi layout的时候,只需要plan好每个m ...

不用考虑把,本身器件之间就是绝缘的,无论pmos还是nmos的body都是单独的,我这两个PMOS电路上接不同电位,版图上两个PMOS的NWELL重合一样能过LVS,所以SOI工艺的MOS有效区域应该就是有源区那一块,你可以试试你那个工艺。你要实在不放心就稍微拉开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把,本身器件之间就是绝缘的,无论pmos还是nmos的body都是单独的,我这两个PMOS电路上接不同电位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不用guardring,他有sti,而且没有well概念,也没有psubstrate概念,不需要guardring

网友:
不用加guarding 噪声隔离的话拉开间距就可以了

网友(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