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Formality验证DC后的网表和APR后的网表时,怎么添加库文件?

楼主(2024-08-05):
可以使用read_db命令只加上DC时使用的库么

网友:
DC用啥,Formality用啥

网友:
其实你可以设置成和rtl验证时候一样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DC用啥,Formality用啥!

网友:
和RTL验证设置成一样的呗。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DC用啥,Formality用啥!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一开始问这个问题是不知道APR用的库是不是跟我DC用的库一样,会不会器件结构不同。后面了解了,其实器件结构也不影响功能,FT就是检查功能的,加什么库也不影响,因此-r  -i的库就都使用DC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一开始问这个问题是不知道APR用的库是不是跟我DC用的库一样,会不会器件结构不同。后面了 ...

我觉得,-r的用跟dc一样的lib;-i用跟apr一致的lib才是最稳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