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CU的timer有什么用??

楼主(2024-08-05):
MCU的timer有什么用??

网友A:
预测事件发生呀,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呀,启动控制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测事件发生呀,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呀,启动控制等等等!!!!!! ...

时间到了,但没做完怎么办??一般是不是固定间隔的??

网友:
看你具体怎么用了,时间到了没有做完,可以选择不做了,也可以去处理更加优先的事情然后回来继续做呀,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