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rmality 验证lowpower syn deisgn时到底要不要把UPF load 进来

楼主(2024-08-05):
如题,想问下FM 大神,Syn 阶段load_upf 后插了lowpower cell;
请问下在比FM (RTL2PRE_NETLIST)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load UPF 并将verification_force_upf_supplies_on 设为OFF, 让FM 去推所有的OFF2ON 情况?

我这边个人认为是没必要的, 即如果load UPF 了,也只需要check all ON 状态;不load UPF 直接比FM 应该也需要能过;
如果FM 有能力比power OFF2ON 等相应的feature ,那么CLP 存在的意义也就没了~

欢迎讨论~~~

网友:
点赞,一起求解

楼主:
来来来,顶一个呀,畅所欲言,讨论讨论嘞~~~

网友A:
这不仅仅是supply的问题呀,不吃UPF的话isolation signal的存在就已经改变functio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仅仅是supply的问题呀,不吃UPF的话isolation signal的存在就已经改变function了 ...

所以把ISO_EN set_constant 到0 ,跟RTL 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仅仅是supply的问题呀,不吃UPF的话isolation signal的存在就已经改变function了 ...

那你load upf 的时候,不会撞到tool 把你Supply 的state 撞到1,然后输出就是X 了?

网友A:
X没问题呀,只要X=0和X=1都等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没问题呀,只要X=0和X=1都等价就可以了

欸,我这遇到的: RTL/PRE_NET 都load_upf;
但是ref , FM 识别的pg_info,以ISO 为例,从GUI 来看,它只识别一个power_info,就我UPF 里面 -isolation_power_net 指定的;
但是Imple 中,对已经存在的那个PISO, 它会有VDD(primary_power0/VDDO(backup_power)/VSS(ground), 这三者组合DC 就是1,导致输出X ,R/I就不match 了~

以下均以Implement 中要给ISO 为例:(我也不明白它列的是dont_care ,但按后面的表达式输出就是X)

网友B:
我在AMD做了9年formality检查,对于低功耗设计,绝对有必要load upf,将supply on的参数disable后做等价性检查。CLP检查不能代替power aware 的Formal 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AMD做了9年formality检查,对于低功耗设计,绝对有必要load upf,将supply on的参数disable后做等价性 ...

哎呦我去~~~
OKOK,那请问下如果load UPF 之后不等基本上由什么引起? 我这边load UPF 后不等,基本上都是由下面这种造成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解,
会撞到REF 中ISO 出一个值,但是IMPLE 中由于power 的状态造成X

楼主:
update:
未解之谜+1, design update 最新版后(相当于design 完整度接近90%),我随便试了下将verification_force_upf_supplies_on  设为false 后load_upf 跑了版FM,竟然滑溜溜的pass 了。。。
哎呦我去,难道还与design quality、完整度有关???

目前:
1,load_upf , verification_force_upf_supplies_on false pass;
2, load_upf, 只check PST ALL_ON, PASS;
3,no load_upf, set_constrant to all_iso_en in Implemention  design, pass~
4, based on  item3. with no_pg_lib, pass
先结这题,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思考了~

网友C:
syn2post netlist需要load_upf吗?post网表含有很多物理单元,这块是否需要关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n2post netlist需要load_upf吗?post网表含有很多物理单元,这块是否需要关注呢

1, 理论上那些phy_cell 不影响FM 对比结果;
2, 因为pre_net 与post_net 均有lowpower cell,个人觉得你load_upf or not load, FM 均会pass

网友D(2024-12-20):
有同学在rtl到mbist rtl阶段的FM验证里,因为读入upf而发生failed吗?不读入upf或者读入upf后对iso en设置constant 0/1都能过,看逻辑图是在dft control signal上设的固定值在工具根据upf推测出的iso上没有传播下去,比如iso in是 c0,在iso en未使能的情况下,iso out的pattern是0而非c0,0和c0工具貌似认为不一样?就出现了很多failed点,有大佬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E(2025-02-11):
引用 网友D:
有同学在rtl到mbist rtl阶段的FM验证里,因为读入upf而发生failed吗?不读入upf或者读入upf后对iso en设置c ...

遇到了相同问题,请问最后是用哪种方式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了相同问题,请问最后是用哪种方式解的

我这边是把verification_clock_gate_edge_analysis变量设置为true,就从failed变为inconclusive,后续追加了一些dft case设定,就su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