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遍历循环得到的每次数值我想取出来,该如何做

楼主(2024-08-05):
如果每一次循环都能得到一个字符串,我应该怎么每次把这个字符串提出来

楼主:
return就直接跳出循环了

网友A:
建个空的列表,得到的每个字符添加到列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个空的列表,得到的每个字符添加到列表里

我知道这个,有没有想c语言一样的数组a(i)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有没有想c语言一样的数组a(i)这种

你意思已经得到列表了,想处理列表,然后还想指定提取某个位置的列表元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个,有没有想c语言一样的数组a(i)这种

makeTable(),你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keTable(),你可以看看这个

不如C的方便,我直接append一个list中,用的时候在循环提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已经得到列表了,想处理列表,然后还想指定提取某个位置的列表元素?
...

还是生成列表方便,生成指针数组的对于skill不太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