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原理图仿真输出图片格式问题

楼主(2024-08-05):
virtuoso新人求助,之前用的都是ADS,现在由于PDK关系不得不采用cadence。

发现每次仿真结果输出都是输出在一张图片里面,哪怕之前设了四张图一条曲线一个,更改参数重新仿真之后依然输出到一张图片里面了。曲线多就极大地拖慢了设计速度,有没有大佬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工具栏有个选项控制可以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有个选项控制可以布局

请问是工具栏哪个选项呢?想固定布局不要每次仿真又重新挤在一张图里。
最好能像ADS一样开history对比前后参数更改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工具栏哪个选项呢?想固定布局不要每次仿真又重新挤在一张图里。
最好能像ADS一样开history对比前 ...

如图

楼主:
这里布局尝试过,但是仿真后新的曲线仍旧挤在第一张图里

网友A:
每次仿真ADE都会把之前的结果删掉,不会有history。也有分开曲线的方法,但是只能手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仿真ADE都会把之前的结果删掉,不会有history。也有分开曲线的方法,但是只能手动操作。 ...

好的,谢谢大佬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指教。

补充一下,选择plot mode 为append,这样ade就可以保留之前仿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选择plot mode 为append,这样ade就可以保留之前仿真的结果。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