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放大器的带宽问题

楼主(2024-08-05):
DC-DC的环路增益带宽通常设置为其开关频率的1/5或者1/10,那么这个带宽指的是0dB带宽还是3dB带宽?这个环路增益带宽与环路中的GM放大器的带宽有什么关系?

网友A:
DC-DC的环路增益带宽通常设置为其开关频率的1/5或者1/10,那么这个带宽指的是0dB带宽还是3dB带宽?
这个带宽为GBW, 即0dB带宽
这个环路增益带宽与环路中的GM放大器的带宽有什么关系?
这个环路的GBW由很多因素组成, feedback传输函数, EA, Compensator, PWM比较器, Power Stage小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DC的环路增益带宽通常设置为其开关频率的1/5或者1/10,那么这个带宽指的是0dB带宽还是3dB带宽?
这个带 ...

请问如何确定误差放大器的的0dB或-3dB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