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irtuoso Viva绘图界面中插入自定义的菜单栏?

楼主(2024-08-05):
在基于Virtuoso Layout L的版图编辑界面中增加菜单栏是简单的,使用函数
deRegUserTriggers("maskLayoutXL" nil nil function)即可,其中function是一个创建菜单栏的函数,表示启动版图编辑工具后触发调用该函数新建一个菜单。请问对于图像输出界面(Viva)是否也有类似的方式插入自定义的菜单?

网友:
procedure(add_menu(args)
      hiCreatePulldownMenu(
          'PullDownMenu
          "Menu"
          list( sliderMenuItem_A menuItem_B  separator_1 menuItem_C )
      )
      viva_window = awvGetHiWindow(args)
      hiInsertBannerMenu( viva_window PullDownMenu hiGetNumMenus(viva_window) )
  )
awvInitWindowFunctionAdd( 'add_menu )

得用awvGetHiWindow()提取session window ID
否則一開始預設帶入的window id會是waveform那個小框的window id

网友(2024-11-05):
请问能分享一下基于Virtuoso Layout L的版图编辑界面中增加菜单栏的脚本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