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lvs一个非常小众的问题:device name 不能命名成M(ntg)?

楼主(2024-08-05):
关于calibre lvs一个非常小众的问题:device name 不能命名成M(ntg)?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由于论坛没有CAD/PDK板块所以我就发在版图板块了。
最近我在写lvs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即 device name 不能命名成M(ntg),否则抽出来的layout 网表不认ntg这个名字,会直接认成M,但是如果我把 device name 改成MN(ntg)或 MP(ntg) 又是可以认出的;于是我进一步测试,把名字改成 M(ntg_a),layout 网表不认ntg_a;把名字改成 M(a_ntg),layout 网表认a_ntg.
以上测试我换了不同的fab的不同工艺,结论都一样。
并且我查阅了svrf等相关资料,没有发现device name有什么禁用词相关的。
目前得到的结论是:device name 不能命名成 M(ntg)/M(ntg_*); 但是可以认到MN(ntg)/MP(ntg)/M(*_ntg);
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呢?期待解答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看起来都提取出来了呀,只不过一个是变成子电路形式去调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涉及到他的命名规则,如果是做LVS可能比较熟悉

网友(2024-11-25):
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我看规则文件,MN M MP是built_in 元素名。不使用built_in元素名的话,还有一个特定的规则要去看自创一下,不成功的结果就是你展示的那样变成调用器件,也无法trace 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