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域仿真中可以调用管子的参数比如vth gm等等吗

楼主(2024-08-05):
请问calculator中有可以在时域分析中调用管子参数的函数不  比如时域分析看看vth随时间的变化,gm的变化等等

楼主:
已经在calculator中找到了相应函数 已解决

网友A(2024-10-24):
引用 楼主:
已经在calculator中找到了相应函数 已解决

tran仿真可以查看?求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可以查看?求问一下

ot就可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