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输出阻抗,反馈类型和加载效应

楼主(2024-08-05):
小弟在设计LDO时,对LDO的输出阻抗产生了一些疑问,还请大家帮我解答解答!感谢!

LDO_PMOS

LDO_PMOS

            图1 PMOS输出管的LDO

    首先,对于如图1一个典型的PMOS输出管的LDO,它的Vout点的输出阻抗理应是无穷小,因为它是作为一个电压源来使用。并且从LDO工作时特点也能看出,当负载电路RL变化的时候,负载电流相应产生大的改变,但是Vout改变量必须很小(这样负载调整率才好),那对于输出电阻的公式Rout=ΔVout/ΔIload,Rout是很小的。
    但是问题来了,根据反馈理论判断,这是一个电流电压反馈(反馈网络用R2串联在电路中检测电流,并转化为电压返回到前馈电路的输出端)。电流电压反馈对于前馈网络输出电阻的影响是增大输出阻抗为Rout=Rout,open*(1+Aβ)。但是由于加载效应,输出阻抗并非上述如此理想,根据拉扎维第二版P276对电流电压反馈的加载效应的解析,

拉扎维图8.59

拉扎维图8.59

如图8.59,输出阻抗还是Zout=(1+A*gm*rM)*(ro+rM),非常大。并且拉扎维在这边是将R1当作了负载,同时向上下两边看进去阻抗。我知道这两种看法角度不同,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分析对比?我已经搞懵了。
主要总结成两个方面疑问:
1. 我应该如何从”反馈理论“的角度来推出一般情况下认为的LDO输出阻抗很小的结论呢?并且我又该如何看待这一反馈结构呢?(还是不是电流-电压反馈?)我看很多帖子里面提到的都是Rout/(1+Aβ),但是怎么推的呀。
2. 拉扎维书上所述,为什么把R1当作负载而不是把X点接负载到地。并且后面那一段话属实不太理解:”关键点是,电流-电压反馈结构中的输出阻抗的获得必须断开输出电流的通路,并测量得到的两个结点X,Y之间的阻抗......”

大哥们我是新手,轻点喷。  大家快来救我!!感谢!

网友A:
首先,图1所示的PMOS输出管的LDO是电压电压反馈,检测的是电压而不是电流。是检测电流还是电压,是针对负载,假设VOUT接个负载,则反馈网络从负载上检测到的是电压而不是电流。
Figure8.59负载load上流过的电流可以被反馈网络检测到,所以是电流电压反馈,此时并不是检测load上的电压。
”关键点是,电流-电压反馈结构中的输出阻抗的获得必须断开输出电流的通路,并测量得到的两个结点X,Y之间的阻抗......”
这句话就是计算输出阻抗的基本步骤了,输出本来要接负载,负载上就会流过电流。当计算输出阻抗时,把负载拿掉,换成电压源,计算从电压源向内流过的电流,两者相除就是输出阻抗。

网友:
这是电压电压反馈

网友B:
上图LDO是电压-电压反馈类型, 采样输出电压, 反馈输出电压
因此闭环输出阻抗Rout_cl=Rout,open/(1+A*beta). Rout,open=从PMO Sdrain上去看到的阻抗

网友C:
分析这个要分清负载和反馈网络。我学生时代好像被教了一种方法,就是反馈网络与负载串联,则反馈电流。反馈网络与负载并联则反馈电压。当然我一般不用这个方法,压根没有触及本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图1所示的PMOS输出管的LDO是电压电压反馈,检测的是电压而不是电流。是检测电流还是电压,是针对负载 ...

嗷嗷我明白了,谢谢大佬,就是Vout加负载电阻RL到地的话,反馈网络实际上是R1和R2,然后和RL并联了,也就是不加这个反馈的话原电路还是有电流的,所以是电压-电压反馈。但是书上的负载是串联在电路中间。所以看待负载的方式不同还是会出现很大不同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图8.59那种形式,为什么负载看到的阻抗是ro+rM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两个电阻都可以看成是小信号电阻到交流地,然后看成下图形式,交流地连接起来,然后形成环路,这样看就是ro+rM和负载串联? 屏幕截图 2024-08-06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LDO是电压-电压反馈类型, 采样输出电压, 反馈输出电压
因此闭环输出阻抗Rout_cl=Rout,open/(1+A*beta). ...

您好,感谢解答!我想明白了,就是实际电路下Vout是有负载电路RL并联到地的,反馈网络是并联出来的,所以是电压-电压反馈。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这个要分清负载和反馈网络。我学生时代好像被教了一种方法,就是反馈网络与负载串联,则反馈电流。反馈 ...

是的,我没有考虑清楚负载对象,以及反馈网络到地是谁。我原贴的其实是两种不同负载情况,所以结论不同。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嗷嗷我明白了,谢谢大佬,就是Vout加负载电阻RL到地的话,反馈网络实际上是R1和R2,然后和RL并联了,也就 ...

对,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2024-11-07):
引用 网友C:
分析这个要分清负载和反馈网络。我学生时代好像被教了一种方法,就是反馈网络与负载串联,则反馈电流。反馈 ...

大哥,可以讲一下怎么理解不同的反馈类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