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电路整体仿真

楼主(2024-08-06):
求助各位大佬,三阶离散sigma delta调制器输入信号带宽50k 采样率12.8MHz 采样1024个点 进行DFT分析,为什么在输入信号接近峰值时会出现长1和长0的情况,有效位数为负数呢?

网友A:
量化器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化器过载了

谢谢大神的回复~ 那是得重新调整一下量化器吗 把输入信号幅值调小有效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回复~ 那是得重新调整一下量化器吗 把输入信号幅值调小有效果吗
...

输入信号幅值调小有效果,你可以扫一下幅度,ENOB在输入超过一定幅值就会往下掉,3阶不是无条件稳定的,输入太大幅值就是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值调小有效果,你可以扫一下幅度,ENOB在输入超过一定幅值就会往下掉,3阶不是无条件稳定的, ...

好嘞!谢谢回复~ 我再扫一下  电源电压是1.8v的 现在幅值设置为500mV 好像也不大  除了调整输入信号幅值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吗 还是仿真tb搭建得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