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4-08-06):
我请教一个问题,电路里环路的带宽应该满足整颗芯片最高频率还是只用满足当前环路信号变化频率?就是我电路里有一个频率为50MHz的振荡器,那其他模拟电路需要把带宽做到50MHz吗?谢谢

网友A:
不需要,满足当前环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满足当前环路即可

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