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電路

楼主(2024-08-06):
100资产
想請問有人看過相關電路可以推薦論文嗎?
目前不是很了解,這棵VCO電路如何操作。

网友:
稍微复杂一点的电流饥饿型VCO,IEEE应该很好搜

网友A:
LF进行细调 HF进行粗调,原理是改变电流。固定电流下,Vc的不同引起频率的变化

网友:
很经典的结构,你用二楼的关键词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F进行细调 HF进行粗调,原理是改变电流。固定电流下,Vc的不同引起频率的变化 ...

想請問一下,1.電阻並聯電阻的功用 2.最後的電容沒有接到輸出端,有什麼功能?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一下,1.電阻並聯電阻的功用 2.最後的電容沒有接到輸出端,有什麼功能?
謝謝 ...

1、用作dummy器件

2、作为去耦电容,去除电源地上因为bondwire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