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环形振荡器的的每个反相器的尺寸为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2024-08-06):
利用反相器做电流基饥饿型,我看有的工程师会把反相器的尺寸设计的不一样,这是处于什么考虑呢?

还有就是,这个反相器的尺寸该如何设计呢?

楼主:
反相器尺寸不一致,应该就是翻转电平不同,这种环形振荡器有反馈,应该会自动锁定到中间的翻转电平,对于反相器的设计我觉得尺寸不用太大,可能和你想要的振荡频率间有一定关系,上p管和下n管可以是正常的2.5倍,或者1倍,我觉得问题应该也不大

网友(2024-09-15):
我感觉这个电路电流镜那块的PMOS跟NMOS尺寸不一样的原因是为了让上下mirror的电流一致,而对于m5跟m17的尺寸为什么不一样我就不知道。起初猜测是为了做为整形输出波形的INV,但是它也接入了环中。

网友:
感觉环里面处处都一样,想不出为啥?接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