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bdscan extract_icl报错

楼主(2024-08-06):
在导出icl 的时候报错

Error:The TCKPort 'ijtag_tck' on ICL-attributed design instance 'top_bscan_tessent_bscan_interface_I', module 'top_bscan_tessent_bscan_interface' does not trace to any primary or ICL module port.
           Either no structural connection exists, or the path is blocked.
           The backward trace stopped at gate '/u_pad_top/u_pad_14/smito' (9597). (I2-1)
类似的还有4个,tck tms tdi trst等。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搜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问题在哪?新手小白求指教。
PAD model是自己写的,用libcomp转cell library的时候也没报错,就到extract_icl报错了。
问题补充:PAD是复用的,JTAG 相关的口需要在插的时候先断开吗?
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不需要断开,增加相关的constraint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断开,增加相关的constraint就可以

谢谢。

那个error是因为没有constraint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个error是因为没有constraint导致的吗?

trace 不通

楼主:
前辈,麻烦再问一下,trace不通的原因大概都有哪些?网表看了很多遍,实在是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不是写了吗: The backward trace stopped at gate '/u_pad_top/u_pad_14/smito' (9597). (I2-1)

网友(2025-02-21):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